楼主(2002-09-28):
请教:
三菱FX2N的4AD-PT热电阻输入模块在实际使用时如果测量温度时有较大的误差,
该如何消除呢请指教。
再有连接热电阻的导线电阻对测量误差有影响吗导线电阻是否有固定的阻值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三菱FX2N的4AD-PT热电阻输入模块是3线型,具有补偿功能,误差很小,能满足要求,不过要接三线,用屏蔽电缆。

网友B:
屏蔽电缆截面积最好不要小于0.75。另外,误差往往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