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09-29):
最近安装了一台风机变频器,阿尔法,200kw。装上去后两小时就把电机烧了。发觉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一直在波动,有40A的范围。后来换了一台185kw的电机,电流波动依旧,在这种状态下运行了15天了,感觉电机不怎么热,不知会不会再烧电机。为何变频器的电流不稳定呢,(负载没问题,因为不用变频器很正常)

网友A(2002-11-06):
参数设定不当,根据负载合理调整变频参数

网友B:
你变频器型号选的太紧凑了,可能有一点小.还有不知变频器附近是否有带有补偿电容的变电所或者是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如果有的话最好在变频器主回路里加入滤波器(串入电感,星接电容). 如果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就应该找阿尔法厂家来看看了. 推荐你加入一些保护措施,普通热继电器就可以,这样也可以防止你的电机因过电流而烧掉.

网友C:
不是参数的问题;如果是变频器选型不对,功率偏小,那也不该烧电机啊,该烧的是变频器!我判断是变频器质量问题。也可能是使用不当。

网友D:
是否由于谐波电流引起发热?变频器到电机电缆有多长?或是变频器问题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有意思。

网友E(2005-10-28):
一台松下十一KW的变频,空载正常,有负载跟电流保护,等一下就什么也没显示了

网友E:
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
请问;变频器附近有补偿电容的变电所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谢谢!!!!!!!

网友G:
阿尔法在L J 了.我只用小功率的.大功率的不用.

网友H(2011-05-06):
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出厂值。 185KW的能用,变频器就没问题。用钳流表看三相电流。平衡情况。  25HZ以上就能稳定输出。看三相电源稳定情况   81955900有事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