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3):
如何将输入的各种信号转换成显示值,
例如:
输入温度K值,经转换后0-5V或0-20MA,
当值为3V或10MA时,应显示多少度才对?
如何计算?或有标准转换公式?应如何校正和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温度值是要有测量范围的,比如:-10~50度等等,才能去对应4~20MA

网友B:
在测量范围内,温度量程的最小值对应0V,最大值对应5V,中间的也一一对应不是吗

网友C:
一般温度转为4-20MA时,使用温度变送器,在调整温变时就确定了量程。显示时与确定的量程一一对应就行。在一次元件量程范围内为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