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5):
我在使用三菱的FX2N  的高速计数器时外接旋转编码器记录脉冲的数量。
但发现编码器在控制柜旁边很近的地方使用时一切正常正反向计数均正常。‘
当将编码器放到车间现场使用时大约有30米的线长,   发现编码器出现较严重的脉冲丢失,  计数值与应产生的标准脉冲有很大差距。
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屏蔽线连好了吗?多是干扰引起的吧

网友B:
以前碰过传感器位置不对,出现丢失情况,不过是在频率很高且温度高的情况下才发生

网友A:
还有一个安装的紧配合问题,如果连接不能同步动作,就会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