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5):
那位大侠可以介绍一种简单的判断三相四线制的A、B、C相序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两个电笔就可以,异相电笔亮度大,同相亮度小.

网友B:
A.B.C相是人为取的名字,你只需要测出顺相序即可!

网友A:
用两个220V灯泡,再加上个630V的电容..并联..异相灯泡亮度大.这个方法也可以.

网友C(2005-11-04):
我自制了一个,但是跟相序表是反的,即U,V,W,是,U ,W ,V,两个灯泡加一个电容,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