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8):
请教:
s7-200 226 port0 接PPI电缆,prot1接微打做几天试验后,不知什么原因,
Port0 无法通讯,打印机和PLC的地线均接好,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损坏?

网友A:
打印机的并口是否烧坏了?或是PLC的PORT0口烧坏了?通讯线缆问题?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