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9):
各位大虾:请问我所用的一台富士5000CIIS/P11S变频输入信号为4-20MA,在满频工作时反
         馈信号应为10V,可实际反馈信号应为7V,这是咋么回事。

网友A:
你应该调整变频器的具体是哪个参数我记不清了,你看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B:
是增益以及最高频率的设置有关

网友C:
调整一下 ‘满频时的模拟输出最高电压’ 参数不就
调整一下  ‘满频时的模拟输出最高电压’ 参数不就得了?

网友D(2002-11-25):
因为富士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出厂设置为70HZ,而输出信号的满量程定义也就为70HZ,50HZ运行时信号就是7V左右。

网友C:
楼上老兄,这种可能性只有0.0001。请注意条件:满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