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09):
RKC CD901的温控表与三菱FX2N的485BD进行通讯可行吗?如果可以,该怎样编程?

网友A:
首先搞清楚CD901的通信协议,如是固定协议,可以使用FX2N的RS指令进行编程。

网友B:
首先你要看RKC CD901的温控表支持什么样的通讯协议,一般是RS232或RS485,搞清楚CD901的通信协议,三菱FX2N的对应地选232BD或485BD通讯板,定义D8120,使用FX2N的RS指令进行编程。

网友C:
通不上
通不上

网友D:
100多步程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