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3):
我公司有几台埋弧焊机,, 它的工作方式是利用三相半控桥式整流, 最近其中一台出现不打弧的故障,经检查发现其中Uuv相晶闸管和二极管被击穿,继续检查变压器和其它管子,没有发现故障,故分析故障原因是首先Uuv相晶闸管和二极管其中一个管子因时间或者质量原因被击穿,由于主回路没有设置快速熔断器等保护措施,一个管子击穿后,大电感回路构成很大的反电势使另一个管子击穿. 可是当我换上新的管子(和原来型号相同) 竟然有出现此毛病,这一路的晶闸管又被击穿.希望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请仔细检查击穿原因,可能是电路问题!最好取下管子,测大电流的出处!

网友B:
我想也是电路有问题,可能是Uuv相晶闸管的道通角不一致,所以造成电路三相不对称运行,某相的电流特别大,所以特别容易烧管子,建议换新的器件试试!

网友C(2002-11-21):
请问换上去多久才坏, 是电流大,还是电压击穿
请问换上去多久才坏,  是电流大,还是电压击穿
再有就是检查一下控制电路,

网友D:
再没有弄清问题之前还是建议设置快速熔断器,以便不策!再你就是分析确定是主回路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楼上的说的对,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2004-03-30):
触发回路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