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4):
碰到一个问题,本人买了一个SIEMENS的S7200-CPU224的PLC,因不小心把220V电源线接到PLC的24V输出上去了,结果PLC居然没坏,但是24V输出没了,线路板有一个地方烧黑了。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用西门子原装的PC/PPI编程电缆就是和PLC通讯不上。但是用一个不知名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另加一个普通的通讯电缆就马上能和PLC进行通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到有哪位高手知道其中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概率很小,你最好再试试PPI电缆,注意各个设置,地址、波特率

楼主:
绝对不是电缆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你在接220V电源时是否PC/PPI电缆接在编程口上,如果是那么电缆可能被烧坏

网友C:
因为PC/PPI电缆需要24V电源,它是由PLC提供的,而普通的RS232/485转换器是由计算机RS232提供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