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7):
我听说拆卸司服电机要很小心,请教各位大侠!应该如何注意,拆卸后该如何安装,谢谢!

网友A:
确是如此:1、拆直流电机的话,要注意测速电机的磁极关系。
2、交流伺服电机折下时注意玻璃的光电编码器还有就是相位检测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