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8):
请教各位大虾:omron plc  能否与 siemens plc 通讯???哪些可以??如何做??

网友A:
要用两个都认可的通讯协议就行,没有就没戏 如果你
要用两个都认可的通讯协议就行,没有就没戏
如果你有条件,用OMRON的带协议宏的通讯模块,作出SIEMENS的协议,去试一下呢

网友B:
通过IO方式的通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通过通讯口的方式则需要通中间件才能达到。

网友B:
两个PLC直连不一定能通讯成功,因为有些PLC的通讯指令不能控制端口的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