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19):
大家好,有个编程问想请教
  比如有一点(X000)输入,则对应输出为Y000
  二点(X000、X001)输入则对应输出为Y001
  …………
  十点(X000、X001、……、X008)输入时输出为Y008。

  拜托了!!!

楼主:
我要更正一下我说的有一点指任一点(X000或X001或……)输入,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1)。
  二点也一样指任任二点,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2)。

网友A:
是杭州的就找我。

网友B(2003-08-25):
用4变10译码指令.

网友C:
用移位统计,判断数量并相应输出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B:
什么是"十点(X000、X001、……、X008)输入时输出为Y008"?
什么是"二点也一样指任任二点,则输出为唯一一点(如Y002)"?
连个要求都说不清楚,有序表示法用译码方式,无序表示法用变址寄存器指向一个表->查表方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