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1):
我有SYSMAC-CPT(2),但是无法与CPM2AE(经过CIF01)建立通讯,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2003-03-03):
可以与提供软件的供货商联系,或者再下载一个。

网友A:
用CXP中文版吧

网友B:
cxp哪儿有下载啊?最好是免费的?!!!谢谢

网友C:
用CQM1-CPU43

网友D:
CPM2AE能用CQM1-CPU43代替吗,没有试过,只是知道CQM1H-CPU21可以用CQM1-CPU43
代替,不过为什么要代替呢,可以用CX-P编程软件啊,上面PLC型号很全!
本人以前也是习惯于CPT的编程,不过最近用了CX-P的,才感觉到真的很爽!极力推荐!
而且,CPT存在BUG,也是OMRON的早期编程软件了!
不过现在只有CX-P2.0的版本,3.1的版本还没有拿到!3.1版本编程更方便,有点类似于三菱的编程软件,不过比三菱的方便多了!

楼主:
关于软件,最好是少化一点钱,但是必须花钱购买。
咱们搞技术的应该也为人家搞技术的多考虑!当然人家供货商愿意奉送就另当别论。

网友E:
按5 楼的试一下,CPM2AE是CPM2A的简化版,我想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