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2):
在使用三菱的FX2N  PLC时有许多的应用都在PLC的输出接点上驱动一个小继电器,然后用此小继电器的接点再去驱动其它如接触器和指示灯类的负载,请问这样设计输出电路有必要吗?
直接用PLC的接点加上保险保护驱动一般的接触器线圈是否是一个合理的使用方式?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是否加小继电器主要由PLC的驱动能力决定,比如:继电器型DO驱动能力为2A,你去驱动一个指示灯,没问题;如果超过驱动能力就要加中间继电器;再有加中间继电器还有隔离作用
,特别在干扰比较强的场合,对PLC有保护作用。

网友B:
输入部分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C:
什么时候不用中继了那多好,多省事,硬件就简单多了,

网友D:
对于PLC来说,少用一点这种外围的东西,系统会稳定可靠一点。当然负载能力不足是另外一会事。

网友E:
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之一就是把问题简单的解决,越简单越可靠,切忌质量过剩或画蛇添足。

网友D:
在我改造的设备电控系统中,我真的很少用中间继电器这类东西,负载问题通过PLC模块选型时解决。XY_FP_PLC兄的意思深合我意。

网友F:
望楼上各位尽快当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