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5):
本人以前一直是做plc的,现在想用单板机做工业自动化控制,请问各位大虾,单板机用在工业上是不是会特脆弱,特容易坏(工作环境一般)。

网友A(2003-08-24):
不是吧!!!PLC是单片机...我第一次听说...只是PLC和单片机都用到了CPU么...是靠地址来传送数据的呀...那是不一样的
单片机和PLC都可以来控制工业自动化...但我认为单片机只能搞些小的系统...如红路灯呀...万年历等等
大的工业控制自动化还是用PLC来控制的....

网友B:
我和6楼的意见相反,PLC只能做简单的东西,真正要实现理想的控制,还是高性能单片机。

PLC也是单片机为核心的,只不过为了使用者方便,做了一个梯形图编译器,所以速度大大降低。特别是中断系统,很不可靠的。

网友C:
单片机的优势在于大、中批量做同一个控制系统,如家电产品。反之如果要为一个或几个控制系统去张罗主控板--IO板-电源系统-软件编制,那是极为头痛的事,日后的维护也成了问题。
其实PLC执行速度慢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解释执行的程序,它将用户程序也当成解释语言去分析后执行,用牺牲速度的方法换取易用性,如同在PC编程的解释语言和机器语言,各有优缺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