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5):
台达触摸屏响应慢,求助!
我司使用台达HITECH的PWS—1711STN触摸屏时发现触摸屏的响应速度很慢,主要表现为①翻页时画面更新速度慢;②操作画面上的触摸按钮响应慢;③画面上使用了数值显示,刷新速度很慢。我们使用的PLC是OMRON的CQM1H—CPU51,程序约2000步,RS232通信,波特率9600,请有应用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该如何改进!
邮箱:mxqfnw@vip.sina.com。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看控制区有没有设置好,(是否超过范围、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还有OMRON的波特率也有可能要比9600高一些,实在不行,你在WIN98环境下试一试,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B:
多为数据交换影响切换蹁,台达的触摸屏中有好象是加速检测的区域,你可以设置它,这样更新能快些,但速度慢是台达触摸屏的特点。
再就是OMRON的通讯速度是9600,最好不要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