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6):
有一台电梯交流双速想改造成vvvf变频调速电梯不知能不能电机不用改动直接用变频器。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2002-10-26 14:28:23)

网友A:
有专门为变频器设计的电机, 不过原理上讲是可以的吧,我们公司的,龙门刨和桥式起重机都用普通交流电动机. 不过电梯我太清楚.

网友B:
可以。变频器输出直接接到快车绕组。

网友C:
可以,没问题,我做过。你可以找一些资料来看看。不是很难。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2002-11-29):
不一定完全可以,这要看你设定的频率了,普通电机频率过大过小都不行,电机会没劲的!

网友F:
记得可以,参考下《中国电梯》杂志上面有这方面的广告!

网友G:
当然可以了。它只不过是从中间拉出三个接头罢了。别人又没什么不同。

网友H:
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在于1:为了便于低速时电机散热,变频电机都时强迫风冷。
2:由于普通电机运行速度一定,所以不考虑低频特性,而变频电机在全部频率点都有可能运行,所以考虑低频、高频特性。所以说,如果电机的运行工况不是经常低频运行,周围散热条件不错的话,可以使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

网友I(2005-09-25):
[推荐]
你好

网友I:
[推荐]
把低速绕组甩开试一下

网友J:
电梯低速运行时间很短发热应该不是很大.用高速绕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