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27):
做PLC和PC通讯的请近,PC同多个OMRON CPM1A通讯,没有任何头绪,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了!!!!!1

网友A:
利用RS422网络,PC对PLC点对多点通讯,设置PLC的地址,通过寻址的方式来通讯

网友B:
用多串口卡,各PLC设置站号,就可以进行通讯了

网友B:
一个RS485口就可以

网友C(2003-03-31):
使用HOSTLINK主从协议,把PC的RS232转换成422 既可以

网友D:
一个RS485就可以搞定用1:N通讯的模式对不同的设置不同的站号

网友E(2003-05-23):
看你到底需要连接多少个PLC了,如果只有几个,我认为用RS232较好,其优点是各端口相互独立,可同时与各PLC通讯,缺点是要求扩展端口,价格相对较高。PLC多的话还是用RS485/RS422,其缺点是只能一个一个PLC的通讯,当与其中一个通讯时无法同时与其他PLC通讯。

楼主(2004-09-21):
谢谢大家,采用1:N RS485网络解决问题,我们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F:
请问,在编程的时候是对每个PLC都编程,还是只对一个PLC编程,也就是编一个程序下载到一个PLC还是对不同的PLC编不同的程序.另外,比如两个PLC,我对第一个PLC编程时能否用第二个PLC的I/O点?谢谢解答.

网友G:
一个RS485就可以主从方式:PC主,PLC为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编程的时候是对每个PLC都编程,还是只对一个PLC编程,也就是编一个程序下载到一个PLC还是对不同的PLC编不同的程序.另外,比如两个PLC,我对第一个PLC编程时能否用第二个PLC的I/O点?谢谢解答.
PLC之间采用PCLINK连接,PLC1要用另一个PLC2的点时候就使用另一个PLC2的映射,PLC2只要把状态送到映射区(数据连接区域即可,他们之间的通讯只要设置好主从\波特率\连接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