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0-31):
我用FX2N-485-BD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用的是两线制,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进行接线的,终端电阻也试过用了,但总是试不通。说明一点,我计算机中的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用FX2N-232-BD就可以非常顺畅地读FX2N。

网友:
你需要加一个232PC-IF

网友A:
please configure D8120 TO 485.

网友A(2002-12-30):
I did the same thing, but very good.

网友B(2004-04-07):
改一下接收数目!因为FX2N-485-BD是全双工的,要改成半双工就得把输入输出口短接,这样的话发出去的数据同时会被收到!只要把收到的字节数改一改就可以用了!注意接收地址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