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1):
有谁能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卖电接点压力表的,不是国产的,最好是西欧,德国或者法国的都可以!

网友A:
应该有, 可是我认为国产的也应该能上任吧?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也就是个辅助的保护.主要还是考机械上的保护.

楼主:
我最近接触一个进口设备,是用来传递水流压力信号的仪表, 不太清楚使用方法,我在改动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来使用,由于我无法读到PLC程序,又觉得它又好象是一个压力传感器.有些搞不清楚,想求证一下水流压力还有些什么形式的传感器!

网友A:
你说的仪表需要输入信号多少MA啊?天津天威(VEGA)和ROSEMOUNT的电容压力传感器输出电流4-20MA, 要12~36V直流供电.如果想经济一些的话,还是推荐你用国产的电远传压力表式传感器但是要注意给电接点的供电电源最好小于36伏防止电接点因严重打弧而损坏.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