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5):
大家好:
   我在用FX2N PLC 做配料控制时,采用重量传感器与称重显示控制仪连接,称重显示仪的并行BCD码输出和PLC相连,请问BCD码输入后,PLC怎么处理,如何把数据转存到数据寄存器中。谢谢!!

网友A:
我想这可能要看你的PLC型号了,PLC一般处理BCD码的,你可以把它放入任何的数据字中应可以的。当然你可能要做通信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