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5):
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应为三线制(或四线制)接法,但它的引出头只有两根, 虽然说应该有两线是短接的但是它们都应接平衡电阻r,不应该是引出头短接. 这样的话直接接两线到温度控制仪表上理论上是应该有误差的,请问是否应该在外部加上电阻r?

网友A(2003-01-02):
用三线接法,其中之二并在一起即可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外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