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7):
请问各位几台带张力反馈的设备同步控制用分段控制好还是不分段好?分段意思是几个功能相同的成一个区,其给定速度来自上一级最后一个的速度,不分段意思是所有电机的目标速度来自主速电机

楼主:
是纺织设备

网友A:
你要考虑到累积误差啊!最好是不要分段。请问为何要分段?

网友B:
还是要分段的,主要是工艺原因。这样的生产线我做过,问题比较复杂,这里说不清楚,可以email我。luxudong@hotmail.com

网友C:
分段和不分段提法不严密,我做系统是:用一个速度控制,以一个电机为主令机,主令机最好是中间的一个.其他的速度为主速电机的速度加上张力闭环控制的PID的一个分量,效果很好.有问题可来信:ersacn@citiz.net

网友C:
是异步电机,配SIEMENS的MM440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方式.精度可达0.5%

网友D:
我想你可能是印染设备,用不分段就能佷好解决,kongerwan@yahoo.com.cn,

网友A(2002-12-13):
用同步控制器吧!正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同步控制器有点太土了吧,模拟量传来传去,有干扰.我是用通讯控制.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你说的用通讯控制是如何实现的?我比较感兴趣,请告知一二。望不吝赐教!

网友E:
ERSACN,能讲详细点儿吗?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C:
SIEMENS的MM440变频器的通讯采用RS485,配SIEMENS的S7-226的PLC,用PLC的通讯口组态成Z自由口通讯.可参考MM440的说明书.

网友F(2003-08-27):
我们做过十七台电机需要同步的印染设备,如若分段的话很难调试!
最后的解决方法同6楼的做法差不多!

网友G:
用不分段比较好,这样每台可以单独微调,对其他又没影响。假如采用分段控制很容易使问题扩大化。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H:
电线设备用

网友I(2012-05-28):
分段,不分段皆可,根据工艺要求来。同步控制器确实是首选。www.shbx.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