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8):
请求帮助:
  我用VB编的一个通讯程序,不知怎么也接收不到数据,只能显示"?????????" 源程序如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的邮箱:leesnw@163.com
Function SumChek(DATA$) As String

Dim i&
Dim Chek&

For i = 1 To Len(DATA)

  Chek = Chek + Asc(Mid(DATA, i, 1))

  Next i

  SumChek = Right(Hex$(Chek + 3), 2)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CommDel_Click()

Text2.Text = ""

Text1.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Read_Click()

Dim DATA As String

DATA = Text2.Text

MSComm1.Output = "02" + DATA + "03" + SumChek(DATA)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STX As String
Dim ETX As String

STX = Chr(2)
ETX = Chr(3)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Handshaking = 0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Text2.Text = "请输入数据"

Text1.Text = "数据接收窗"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imer1.Enabled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1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Then

Text1.Text = MSComm1.Input

End If
End Sub

网友A:
是现三菱的PLC通讯的吧。我粗看一下,你少了 MSComm1.RTSEnable = True这一句是不行的。其实编通讯程序是有点窍门的,我在论坛中有人帖子也说到这些问题。

网友B:
用Omron PLC好,通迅协议很全. 这年头P
用Omron PLC好,通迅协议很全.
这年头PLC HMI高手很多,2年前我在一间Gen公司作电气工程师时,
就有几个朋友们精于此,但都把技术核心藏在heart,国内市面上关于PLC HMI的书可
谓垃圾,落后于国内最高水平5年,国处10年以上.
以下谈谈本人开发PLC&VB HMI(Omron PLC) 的体会,说错了请大家指正,thanks!

1,所有的功能模块(子程式)都放在VB 的Module中,用时调用,(积木?)
2,程序入口就用通信指令将PLCSTATUS强制"MONITOR".  波特率19200b/s以上.
3,一定要有智能容错技术(最难).(客户500万买你的产品,出事故损失1000万,你可要在地球蒸发)
4,要用NT4.0 or WIN2000,并用系统策略编辑器限制用户非法使用资源.
5,使用无线通讯和UNIX系统,产品可卖贵50万.(不是用VB,用VC和汇编混合,以色列军用无线通讯技术)

以下列了几个功能模块,(要全套的可得用软件和技术资料来换)
(VC和汇编混合的不能换,换了我可要在地球蒸发)
e-mail:fancad@hotmail.com

Sub OMRONFCSSET(TD$, FCS$)
'OMRON PLC CHECK SUM BLOCK SETTING
   Dim L%, A%, I%, J$
   L% = Len(TD$)
   A% = 0
   For I% = 1 To L%
       J$ = Mid$(TD$, I%, 1)
       A% = Asc(J$) Xor A%
       FCS$ = Hex$(A%)
       If Len(FCS$) = 1 Then FCS$ = "0" + FCS$
   Next I%
End Sub

Sub PLCSTATUSWRITE(A$)
   Dim PLCCOMMAND$, mscomm1_RXD$, mscomm1_FLAG, I%, FCS$, ERRMSG%
   Dim TEMP1$
   ReDim TEMPBIT$(0 To 15)
'    On Error Resume Next
   Select Case A$
       Case "PROGRAM"
           PLCCOMMAND$ = "@00SC00"
       Case "DEBUG"
           PLCCOMMAND$ = "@00SC01"
       Case "MONITOR"
           PLCCOMMAND$ = "@00SC02"
       Case "RUN"
           PLCCOMMAND$ = "@00SC03"
   End Select
   Call com1plc(PLCCOMMAND$, mscomm1_RXD$)
   If mscomm1_RXD$ = "" Then
       End
   End If
End Sub

Sub PLC_ERROR_MESSAGE(CODE_IN$, MESSAGE_OUT$)
   Select Case CODE_IN$
       Case "00"
           MESSAGE_OUT$ = "NORMAL COMPLETION"
       Case "01"
           MESSAGE_OUT$ = "NOT EXECUTABLE IN 'RUN' MODE"
       Case "02"

网友C:
别的我没看,光串口送出的数据就不对,你没搞明白ASC码,建议下载本站通讯手册,看basic编的代码,三菱的所有产品抄了例子就行

网友D:
用Delphi很简单,4、5个行代码就搞定!

网友E(2004-11-03):
三楼:
*************************
1,用Omron PLC好,通迅协议很全
  我接触的plc的通讯协议都很全的!
2,所有的功能模块(子程式)都放在VB 的Module中,用时调用
  同意!
  PLC_ERROR_MESSAGE--我建议用数据的表格来做,并且可以做成中英文
3,一定要有智能容错技术
  双手赞成!
  可不是
  *****************
   用Delphi很简单,4、5个行代码就搞定!
  *****************
个人观点,没有攻击他人的意思!

网友E:
3,一定要有智能容错技术
  双手赞成!
  可不是
  *****************
   用Delphi很简单,4、5个行代码就搞定!
  *****************
个人观点,没有攻击他人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做通跟做稳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做通表示你通讯协议已经理解了,看透了
做稳定表示你想东西想的全了,考虑问题更多了,能预见的干扰都考虑进去了!

网友F:
兄台三菱PLC仿真软件我需要,能否告诉我怎样用 Thank you!!!
小弟E-mail:dgang1983@yahoo.com
QQ:345746234

网友G(2006-05-02):
上面的程序对我也很有用,能不能在全一些呢?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