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8):
我公司,KGPS中频感应加热熔炉,今天出现一个很怪的故障, 整流回路到并联谐振逆变回路的平波电抗器在频率升高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而且声音出现后输出电压Ud输出电流有波动. 猜测是电抗器有绕组短路现象或者说硅钢片太松卸后检查电抗器没有发现什么毛病, 检查各晶闸管也没有毛病,但由于手边没有示波器无法测输出电压电流波形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2010-09-08):
请检查一下输入电源稳定否,再就是对地漏电阻问题,是否并联于炉圈的电容容量减小,炉圈有否漏电,水电缆有否接触不良问题。这几个方面都要具体检测。

网友B(2013-11-13):
中频炉会产生谐波,中频炉生产厂家提供中频炉的过程中,是不是要配套一个用于消除谐波的设备。

网友C:
频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