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8):
请教光洋的PLC,
  其型号为:SE-11R-EX,那有编程手册,谢谢!

楼主:
其计算机编程软件是什么?通信电缆怎么做??非常感谢!

网友A:
www.koyoele.com.cn

网友B:
wo zhi dao,qing fa mail to jeye_jiang@wistron.com.tw

网友C:
没有上位通讯口,没有编程软件,也就没有通讯电缆

网友D:
找光洋PLC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