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09):
富士NB最简编程线
NB      PC 9针
3、5----------------5
4--------2.2K------2
6--------2.2K------3
       8-7
用串口调试软件通过,编程软件还未试
原创
接口损坏自负

网友A(2006-08-27):
这个编程线我来试
你有NBO的编程软件吗?有就给我发一个

网友B:
请教如何实现 富士 NB型 PLC和电脑的通讯。
要求最好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采用VB该如何编程 。PLC 又该如何编程

网友C:
这条线用是可以用,不过容易死机

网友A(2006-11-17):
你好:这条线我也做了,就是出现ERROR的警告说指令错误,你是怎么做的?能详细的告诉我吗?
你是怎么做的?能详细的告诉我吗?

网友C:
我做了好几年了,现在都不用富士的了,图是肯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