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4):
请问各位,在三菱FXon可编程控制器中如何将基本单元中的数据寄存器D中的数据K与FX4DA输出的模拟电压相对应?请指教  E-MAIL;HXL@DMJT.COM

网友A:
楼上的你记错了,应该是12位的DA,0-4096,输出只要用到TO 指令,写到指定的BFM#中即可。

网友B:
应该是12位的DA,0-4096,输出只要用到TO 指令,写到指定的BFM#中即可

网友C:
是12位的,输出指令TO的写法和FX2N的不同,需要参考模块说明书,而且BFM# 不是一次写入,所以必须遵守语法规则.对应模拟电压是可以调整的,出厂设置为0-4000/0-10V/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