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4):
关于设备的干扰问题,
我们这里有个厂子用的设备和中频炉在一条线上,
距离20米左右,一开中频炉这里的设备就烧掉,
压敏电阻击穿,灯管的阵流器烧掉,
电压还低到340,
我用了最先进的正弦能量分配稳压器,连稳压器都不正常工作,差点烧掉,
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简单分析这个故障,应该是变压器容量不够,当重载时导致THDu(电压总谐波畸变率)超过规定限值, 你可以适当的加入滤波电路和减小
你中频控制柜到熔炉的导线和铜板距离以减少能量消耗. 如果允许的话推荐你换一个大点容量的新型节能变压器.

楼主:
哦谢谢你,那怎么加滤波呢??

网友A:
三相接入电感,最好再星接电容耐压600V.

网友B(2008-09-25):
可以考虑,但电感值怎样选?5  7  11次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