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LC新手,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编程使PC通过CO

楼主(2002-11-15):
我是PLC新手,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编程使PC通过COM将三菱FX2N PLC 的输出点设为ON或者OFF状态?例如,Y2设为ON,Y13设为OFF。如果要读取其输入点的状态,例如,X2,X13,又要如何编程呢?不胜感激 !

楼主:
我用的编程工具是VB,另外我在本站下载了一个VB与PLC通讯的源码,不知道如何用它来实现上面的操作呢?

网友A:
Very easy,but you should read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of MITSUBISH.
I did the same work as you, but I use Visual C++.

网友B:
在本网站上有其通讯协议,照协议编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