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5):
站长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请大家帮帮忙。
  我的触摸屏与PLC相距将近200多米,它们之间的实时数据能否传输?(PLC是FX2N,触摸屏是GOT930。)

网友A:
用485口通讯可以吗?

楼主:
心情大姐: 我是用485口通讯,但听说最大
心情大姐:
  我是用485口通讯,但听说最大只能在50米范围内通讯。

网友B:
i think 1~2km distance

网友A:
应该可以,有的RS232在50米都可以的,232可以,那485应该更好

楼主:
thank to everyone!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