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5):
已知弧长L,拱高H,求半径R?
哪位大虾帮我列出计算公式R=
我急用! 先谢谢

网友A(2003-03-09):
可以用三角计算,要用到半角

网友B:
算个屁,你电脑里,没有装CAD吗?它可以自动标注尺寸的嘛!!

网友C:
半角倒用不着,只是方程较难解:COS(90L/πR)=(R-H)/R。

网友D(2003-05-26):
如果你是算數學題目的話就用三角計算,如果是畫圖的就用軟體標出既可。

网友E:
谢个屁,条件不够怎么算。要知道跨度就好了

网友E:
gordon给出的公式应更正为cos(L/2R)=(R-H)R,我们可以根据SINθ*SINθ+COSθ*COSθ=1这个公式求出SINθ(θ是弧长所对应角的1/2)SINθ求出以后可算出直角三角形的另一边,再用勾股定理就可求出R了

网友F:
当区分2θ<π,2θ>π时

网友G(2003-09-18):
我的计算公式是:R=Lπ/(ARCCOS(R-H)/R)

网友H:
回去重新学习一下初中数学,

网友I:
虽然这个具体的公式忘记,查查初中或者高等数学应该得到解答。

网友J(2003-11-13):
这个比较难算,有可能算出两个半径来!我也尝试用CAD试过了也比较难!
R=Lπ/(ARCCOS(R-H)/R)方程也不太好解!我再试一下!

网友J:
已知弧长L和拱高H,求半径R。
通过C语言编一段程序,采用的夹逼算法如下:
首先,估算出两个半径R和r,使得:
L1=(2*(arcos(R-H)/R)/(2*pi))*(2*pi*R);
L2=(2*(arcos(r-H)/r)/(2*pi))*(2*pi*r);
L3=(2*(arcos((R+r)/2-H)/((R+r)/2))/(2*pi))*(2*pi*(R+r)/2);
若:L3>L,则令R=(R+r)/2,继续进行上述计算;
若:L3<L,则令r=(R+r)/2,继续进行上述计算;
若:L3=L,则R即为所求!

网友J:
当然,第一次计算时,要使得选择的R和r计算出的L1>=L,L2<=L;这样方能求出R.还有这里面涉及到计算精度的问题,可以在程序中加入该程序,还有要首先判断给出的条件是否合理!总之,编程中要多加考虑!

网友K:
六楼说的对!

欢迎到我的论坛做客:
http://www.deyunme.com/bbs/index.asp

网友L(2004-01-02):
写
int l,arccos, R ,h;
R=Lπ/(ARCCOS(R-H)/R);
cout<<'r='<<r;

网友M:
这个题的条件所描述的曲线应是悬挂线吧,用双曲函数的。
现实中的桥、架空线路、某些设备、旧式房顶等。
如果是圆弧,好像条件不够,多解,不信拿个竹片自己试。

楼主:
条件是够了,只是要求在0--180度之间。

网友N:
我的小军哥啊,真他*的绝了!!!!!!!!!

网友O(2006-04-03):
可以到杭州派尔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使用在线计算http://www.hzp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