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17):
我正在搞一个小项目,有5,6个小电机控制,功率为5-10W,是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交流电机?变频器没有这么小的.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请说明你要完成的控制,以及控制的精度。

网友B:
据我了解还没这么小的!既用到步进伺服又何必变频器?

网友C:
用直流电机吧!速度控制很好做。

网友B:
我同意用直流电机。

网友D:
步进电机拖动,然后在最终元件上挂编码器,形成闭环,定位精度和经济效果也不错。

楼主:
不知步进电机能否长时间运行,要求是连续运行5小时以上.精度为0.5%,有张力闭环控制,最好控制器是带通讯口,我用RS485直接控制.请各位有什么好的东西,介绍一下.ersacn@citiz.net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机从成本上考虑应该用直流电机调速,西门子的设备倒是满足要求,但交流或直流都没有这么小的设备,自己做试一下

网友F:
去东方马达的网站看看啦,那里的小马达类型都很齐全的。

网友G:
松下有30w的伺服电机

网友H(2002-12-26):
OMRON有用于伺服的变频器。

网友B:
楼上,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