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1):
请教各位大虾:
在污水处理中用什么传感器测液位好?具体品牌有啥?

网友A:
超声波的

网友B:
你要确认是用开关量的,还是用模拟量的。开关量的浮球开关就可以了,便宜且简单。模拟量的还是楼上说的

网友C:
我以前用过一种电极点开关,是通过测试水位中不同高度间的电压(设一中性点)来控制液位。OMORN做这种开关的。不过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