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三菱PLC FX1S-10MR-ES/UL

楼主(2002-11-21):
我有一个三菱PLC FX1S-10MR-ES/UL 可是插入9孔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用FXGPWIN软件连机老是说通讯错误,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是COM1口还是COM2口,清检查一下吧!

网友B(2005-08-02):
电缆有没有问题?
找台三菱的PLC试一下电缆及软件,如果能用的话则说明你的那台FX1S-10MR-ES/UL 通讯口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