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2):
谁有三菱 F1-60MR与计算机连接的编程电缆?

网友A(2007-11-16):
我也想邀要!

网友B:
呵呵;不用想了;
用手持编程器或换PLC;

网友C:
需要模块才能和电脑连接的

网友B:
这是手编器;可以直接插在F1-60MR上使用;

用电脑需要在DOS下运行MEDOC软件,电脑连接必须加一个A-LINK或F2-20GF1的模块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