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3):
各位对松下PLC如FP0系列评价如何,与三菱FX0比较谁的性价比高。
又: 用PLC带微打的主意是否够蠢的。

网友A:
FP0性能不错,体积小(三菱与ORMON都针对这种体积开发有相同产品),我用了很多套了。特别是在用步进电机做位置控制的话,提供的指令比较方便。还可以做浮点运算(手册上没指出来)。价格也还实惠。如果要用三菱的话,还是用FX1N,与0N的价格差不多,但性能有提高。

楼主:
单位要求用FP0PLC巡回检测带微打输出结果,反复考虑该方案不合理,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楼主:
再提个问题:用FP0与单片机如51系列通讯,如何去做,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