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4):
请问OMRON的PLC系列相对与其它品牌有什么优点或不足之处呢?

网友A:
其中一个是其软件不象西门子和AB的要授权;还有就是专用模块:AI,AO,NC,TC等,只要设置相应的数据,程序编程很简单;因为是以继电器为基础,所以入门容易。

网友A:
PLC本身差不多,只是看所需要的信号采集,控制与所选模块的是否适用?还有就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