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5):
请问:我用松下FPsigma的PLC,编码器信号通过高速计数器计数,这个计数值能否用于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用FP0就做过,脉冲端发脉冲给步进系统,编码器在传动末端反馈回位置脉冲给FP0,按道理这应该叫全闭环系统(相对于在电机轴端反馈位置脉冲的半闭环)。不过你应该注意FPG的参数,这样用后,脉冲端只能达到60K,高速记数端只能到15K,以上还是实验环境下的参数,实际要打个折扣。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只是你要用带原点输出脉冲的编码器,每次开机的时候还要使用一个回原点的方法,如果你的位移速度不快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返回的是各雷码,你在PLC里处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