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6):
我的整流器输出电压为36V,电流为100A,问题是我如何让没有电流输出时报警,谢谢

网友A:
是交流电,加装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B(2003-01-11):
有一種采用電阻測量的方法不過是一種專用的電阻我以前用過在440KW的直流調速系統中.

网友C(2003-04-05):
直流的有分流器的,你可以通过它来检测,有好多规格。。。额定值对应75mv输出。。

网友D(2003-06-20):
用直流互感器

网友E:
直接检测交流侧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F:
谁告诉我阻容降压和计算方法?

网友G(2005-01-03):
加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

至于如何计算阻容降压
用阻抗计算方法就可以了
自己不计算一次
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H:
10楼说的有理!

网友I(2006-08-11):
直流的用分流器接个AI表,再接个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