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6):
我的整流器输出电压为36V,电流为100A,问题是我如何让没有电流输出时报警,谢谢,
 lsssxs@360cn.com

网友A:
加电流互感器采集信号,以用作报警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功率电阻,100A的电流流过时,产生压降,无电流时在该电阻上无压降。

网友C:
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在变压器初级加电流互感器测做报警。  另一种经整流加槽形电流表分流器测出电压做报警。

网友D(2003-07-09):
如果用功率电阻,当电路波动时,没到100A时,都认为是无电压降吗?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用互感器比较理想!

网友F:
直接用电流继电器,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G:
直接用电流继电器

网友H(2003-08-26):
网侧用电流互感器,阀侧用平板分流器

网友I(2003-12-12):
用继电器,没错的,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J(2004-08-08):
还是一楼的简单实用

网友K:
加分流器采集信号即可.本人不太赞成加电流继电器或电流互感器.

网友L:
加分流器,比较好

网友M:
用电流互感器吧,简单实用。

网友N:
一楼的方法非常好,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用电流互感器吧,简单实用。

网友P:
用电流互感器吧,简单实用。安全。

网友Q:
你那適用於電 焊機的 吧  ?
1. 100A  若是動作肯定電流很大 ,  這時漏磁也很大
2. 電流大一點小接觸電阻就會影響工作效率  因此不能用電阻
3. 用比流器成本太高
4. 因為漏磁大最簡單方式  利用一個 1ma 小電感  配合一個 晶體放大  在加蜂鳴器 ,
    電感緊貼變壓器既可, 利用檢之漏磁方式, 成本不到 2元

     上海智國  技術組

网友R:
在交流侧加互感器

网友S:
不好办!!
1,是整流电路即直流,能用互感器吗?如果装在初级则测不准。
2,串电阻分压取样?100A的电流肯定不适用
要准确检测无电流真的很难,粗略检测就有很多方法了,可能是用于无负载时断电节能吧?

网友O:
如果是电焊机.也可以电压检测法.比较简单!

网友T:
8.9说的极好用电流继电器最简单,不过也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电流检测法

网友U:
还是电流互感器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