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6):
plc死机的原因有哪些?

我们这的plc基本上一两天的时间就死一次

网友A:
本人以为主要是plc中自己所编程序的质量问题

网友B:
是你们自己编的程序?还是别人作的?给你留有陷井。
一般PLC不管是哪一种,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心情说得有道理,PLC本身一般是不会死机的!除非是程序!

网友D:
呵呵。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时,PLC真的会死机,或突然由运行状态变成停止状态。

网友D:
他连什么PLC也没有说,只能这样回答了。

网友E:
我遇到过PLC死机的情况,那是南京生产的

网友F:
西门子S7-300的也有死机的情况,开始认为是程序太长,将监视时间改为1500毫秒仍旧有死机情况,最近分别对通信,超时,温度等设置了陷阱,但仍旧未找到死机的原因。

网友G:
我想你是否应查一下有没有强电干扰

网友H(2003-04-20):
用软件陷阱设置鉴控不错

网友I:
三菱PLC在输入光电隔离损坏后,也会殆机怎么打RUN/STOP开关都没返应。

网友J:
部分PLC的质量不敢恭维,确实容易死机。买PLC可不能捡便宜。

网友K:
我那边西门子S7-400也死机,经常运行好好的变为停止状态,要复位一下才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是菜鸟

网友L(2003-05-28):
是否电气干扰?

网友M:
PLC有WDT看门狗电路,一般情况下会自己重新启动的。如果仅仅是由运行转换为停止,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N:
是不是通风问题?

网友O:
曾经碰到过电缆引起的类似故障。

网友P:
由于通讯,地址等扫描不到,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导致死机现象,如西门子的PLC,解决方法有编程时增加OB85~120块,仔细看说明书,出错处理部分.以上只针对西门子PLC而言,其他种类还不清楚.

网友N:
检查下线路,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Q:
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R:
我碰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西门子硬件设置中碰到异常情况(没有对异常情况的处理)plc会自动转入stop模式

网友S:
多数我们见得都不是plc死机,而是编写程序有问题,在就是硬件连接故障,所以一定要先分析这些常见故障,再怀疑通讯干扰、工作环境等。

网友T:
一般查PLC故障(含软件和硬件)时,用编程器或电脑连接PLC查看故障代码,然后再处理。不过每种PLC自检测(主要是硬件)的内容一般各有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网友U:
我这里的也出现过S7-300死机,后来发现是安装人员将电源装在CPU的右侧,而电源是从左侧散热的,以致从电源左侧散出的热量一直在烤着CPU以致死机。所以,安装时应严格按照使用手册安装。

网友V:
1.干扰问题;
2.散热问题;
3....

网友W(2003-06-27):
我使用的QUANTUE  424 02CPU死机的情况较多

网友X:
我用的是富士NBO的PLC也有死机现象,但把它拆下吹干净后一直有半年了也没见过。

网友Y:
楼上的朋友,发了贴子也不过来看看,人家都提了那么多,也不回应一下,你倒底是什么PLC?

网友Z:
你是用哪一家的PLC??

网友AA:
内部通讯异常,p-link异常,t-link异常都可能造成PLC重故障报警,在就是散热与接口等容易忽视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AB:
AB SLC503也有死机的情况,原因时运算时溢出导致死机,后来修改了运算公式就没有再死过。

网友Z:
我的PLC是美国的SQUARE D的产品,有两套系统。那位高手熟悉欢迎交流。
同时有一套准备进行改造。

网友Z:
但是我有一套系统用了这么多年?挺好的近来出现死机现象较多。

网友Z:
可能我的也要吹一下了。

网友O(2003-08-12):
以下是引用
在
的发言:
应该查一下电池,电池不好的,一般会死机的。
能说说情况吗?为什么?plc中内容没有丢失时会死机吗?

网友AC:
PLC死机的原因振动也会异致死机。

网友AD(2004-07-09):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E:
高频干扰会引起死机吗?

网友AF:
我曾编s7-300时错误的程序引起死机。比如间接寻址中错误的指针等。

网友AG:
你的问题“plc死机的原因有哪些?”太笼统了,基本上【软硬件】问题都可能导致死机,本人曾碰到过程序编的不好、硬件电气干扰等导致的死机。

网友AH(2004-09-05):
引起PLC死机的原因很多,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我遇到的一般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AI:
不是吧。
有那么回事

网友AJ:
硬件一般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K:
AB 的通讯模块或通讯线异常就会死机,一般SN卡会秀异常码

网友AL(2004-12-11):
硬件一般不会

网友AM(2005-03-08):
不一定是完全是程序编制的问题,我遇到过接地不好造成干扰的PLC死机现象

网友AN:
plc也死机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这么稳定的东西........

网友AO:
就拿台达plc来说,可能是程序里面造成了死循环或者扫描时间过长,plc里面应该专门有条质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得不清楚 sorry啦,呵呵

网友AP:
要看你用的是那种PLC 有的PLC 程序出错就运行不了,PLC 里面有人会设时间和日期,这是人为的

网友AQ:
检查一下电脑上的设置有没错。

网友AR:
我用的Micrologix 1000 ,在和数传电台通讯时,在通讯不好时,要死机,断电后退即可恢复.请教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S:
其实死机很有可能是程序中的某部分安全保护程序动作(即有输入信号动作导致),因而切断PLC的大部分输出回路.重新上电后就正常.

网友AT(2005-04-08):
公司用的是西门子的S300,不监视没问题,一监视长了就死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U:
我还没有见过PLC死机的.
我一直用欧姆龙的

网友AV:
我用的就是欧姆龙的没有死国机
如果程序不执行的话,检查一下IL语句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AW:
碰到几次   程序设计问题    中断过于频繁,WATCHDOG   保护了

网友AX(2005-05-09):
我碰找过死机的,两点通讯其中一点通讯模块乱码,故障红灯闪。所有输入模块的指示灯全亮,没有输出。反复插拔所有模块(怀疑接触不好)故障仍未排除。后来将 PLC 底板换掉,故障排除。PLC ABB的。

网友AY:
估计是散热问题

网友AZ:
可能电池松了,或者语句执行不了

网友BA:
我碰到过plc电池经常err,但换上没两个月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多次如此,最后连cpu都换了,情况还有,不知啥原因(型号为三菱A1SH)

网友BB(2005-07-18):
听楼上的说,中断过于频繁就会死机,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网友BC:
我估计是通风问题

网友BD:
肯定是你程序中某个标志位无法复位造成的,刚开始编的时候不大会注意的

网友BE:
有逻辑错误,我遇见过

网友BF:
可能是模块问题,我就遇到一次模拟量模块损坏,还有一次是通讯块出错引起,另外还有可能是程序没有结束指令或者说编程时遇到死循环,在前期使用时没有发现,呵呵,再有可能是灰尘较多,造成CPU无法散热,最后就可能是电源故障了。

网友BG:
楼主厚爱:)
请问 MELSEC F1-30MR内辅继电器有个???
I/O号是多少???
拜托大家了!

网友BH:
虽然我没遇到过这情况,但我以为是中断的问题。加入OB80--OB88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BI(2005-08-31):
[灌水]
我公司omron的PLC在執行到某一段時也會偶爾死機,切電再開恢復正常,不知是否程式異常

网友BJ:
[讨论]
我也遇到此问题,希望一起讨论。
plc是三菱A2AS,触摸屏是A960GOT-EBA在正常运行时经常出现死机。

网友BK:
洗一洗吧,
不行查差电源看稳不稳
在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BL:
久不换电池也会的呢!

网友BM:
我们公司在装机器时用CPU315经常出现死机后来换了CPU318的就好了,可能是程序太大数据处理和通讯都跟不上引起的

网友BN:
我遇到的也是S7-300死机的情况,后来查出是扫描周期过长,只要去掉几行作用不大的程序就可以改善!

网友BO(2005-11-17):
应该是PLC升级后相应的软件补丁没有装上去,若有显示输出请向厂家要显卡的补丁,相信装上新的补丁后你就不会死机了。

网友BP:
我给人家作过一个控制系统,估算一个月的产量设定工作次数,如一个月内付款就解除,否则停机不管。

网友BI(2006-01-04):
我公司的omron plc也有死機的,每次死機後都是流水線上A2機台動作不了,手動也不行,而其它機台手動正常,切電後方可恢復,是不是A2的伺服有故障,引起PLC運行到那就死掉呢?

网友BQ:
会不会是PLC的温度过高
电气干扰
或者程序中设置了BUG
一些特殊的寄存器被占用了

网友BQ:
同意28楼的
PLC中掉入灰尘,杂质就可能容易死机

网友BR:
硬件方面: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以西门子为代表;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步,不能向下执行指令;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停止运行;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程序方面:1)触发了死循环;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
4)数据溢出,步长过大、看门狗(可修改DOG时间)

网友BS:
你能不能说仔细点,什么PLC,死机后的情况如何?
不过多年来本人经验认为,一般情况下PLC不会死机。

网友BT:
检查com零,com零接触不好,也会死机

网友BU:
谁都会累的

网友BV:
电源超出允许范围会重启。

网友BW:
電源模組接地,特殊模組接地不好也會死機.我們公司曾有不少PLC發生過,都解決OK了.PLC死機與干擾有關係,可以加抗干擾器試試.

网友BX(2006-02-07):
用了多久了?别是快老死了!

网友BY:
谁有三菱硬件结构图

网友BZ:
如果你程序没有问题,输出或输入模块有问题,也会死机,我们以前用的三菱A2AS的有模块坏的,PLC就经常死机

网友CA(2006-05-16):
也许是模块出了问题.我碰倒过死机的情况,换一个不行,又换一个,结果就恢复正常了。不能说是程序问题吧?现在模块的质量可不敢恭维.

网友CB(2006-06-21):
死机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内部程序的编写问题,外部电路的接线问题,这种是靠自己去分析解决的.

网友CC:
請問各位大俠
     怎樣通過三菱QJ71-E71的乙太網模塊實現兩個Q系列CPU之間的交訊?
                                                                謝謝啦!!

网友CD:
电路有问题

网友CE:
没遇见过,我觉得干扰等外部原因可能。程序看你是不是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CF: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S7-300的也有死机的情况,开始认为是程序太长,将监视时间改为1500毫秒仍旧有死机情况,最近分别对通信,超时,温度等设置了陷阱,但仍旧未找到死机的原因。
请教xng1020大哥,“陷阱”指什么?起什么作用的?怎么设?
谢谢了

网友CG(2006-07-23):
请教:PLC死机后切断全部输出点的输出是如何电路

网友CH:
PLC死机的现象很少,以下以本公司用的欧姆龙PLC为例出现死机的原因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运行的环境温度过高所至;二是PLC程序掉失所至!三是输给PLC 24V电源过高烧坏PLC电源部分所至!

网友CI(2006-08-28):
是不是有数据溢出?不要轻易怀疑硬件,一般说来是程序问题.

网友CJ:
看看plc 的故障信息表,可能是PLC的CPU模块不匹配造成的,要升级CPU版本

网友CK:
我也遇到过,你可以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CL(2006-10-09):
很有可能是一个死循环或计时等程序陷阱,我在原来那个单位为了回款都要求我们在程序里留一些各式各样的程序陷阱。

网友CM(2007-03-17):
查一下电源是否稳定,PLC内部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CN(2007-08-12):
我觉得还是程序的问题,在运行过程中进入死循环就很容易死机

网友CO(2007-10-07):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P:
如果强电干扰很厉害的话 ,要考虑下,尤其是变频器!!!电源污染很厉害!呵呵

网友CQ:
1 外界干扰;
2 程序问题;
3 电池需更换了,初始化程序丢失;
4 该清洗了;
5 一般硬件不会有问题,但也不排除在外,PLC是很稳定的。

网友CR: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用过多种PLC,都没有出现过死机的现象

网友CS(2007-12-07):
真长知识

网友CT:
我是在制造电子电路板的工厂做的,我在电镀线做维修,遇见一次PLC死机,全部机械停止运行,在那时我们把PLC关上电源,过一会再开上PLC电源,PLC又再次运行,当时在镀铜的电子电路板还报废106块板

网友CU:
我公司出现过电源导致SIEMENS S7-400的频繁死机

网友CV(2008-05-16):
程序的原因

网友CW(2008-06-15):
我最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死机特别频繁,很头疼。有老师傅说是连接模块的问题

网友CX:
一般不会出现此现象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Y(2008-09-15):
和电脑死机故障差不多的

网友CZ(2010-02-05):
是否应查一下有没有强电干扰

网友DA(2010-09-22):
会不会是电源线松动了,,振动,PLC电源处接处不好。

网友DB(2010-10-22):
怎么设置啊

网友DC(2012-08-28):
引用 网友G:
我想你是否应查一下有没有强电干扰                                                                                                    强电干扰时碰到的都是报警,然后转入停止状态,没碰到过死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