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要用是三凌FX2N的RS指令做一个通讯程序,要求是这样的,每秒通过串口定时查询设备的状态,同时比较监控台发送过来的命令有没有变化(与系统中存储的以前发过来的命令比较),如果有变化,通过串口发送出控制命令!有那位高手能帮帮忙,写一个小程序,我再次谢谢了!

网友A(2003-03-05):
首先设定通讯参数,在PLC中加入一句判断,当收到特定字符例如H05时,把需要的参数传到发送
地址,然后置位m8122,即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