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8):
请问:
 改动过的PLC程序怎样能在PLC RUN的状态下输入,我们单位的PLC是三菱A系列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线体的PLC不能设置到STOP状态了,好象钥匙口坏了。

网友A:
用编程软件啊

楼主:
当然用了,但必须在PLC STOP状态下才能将改过的程序写入,否则,在PLC RUN状态下写入,会有提示窗口出现,PLC 正在运行,不能写入。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不能在RUN的模式下改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反正我知道松下的只能在REMOTE才能改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A系列的PLC,不知remote状态是否跟plc stop状态一样?

楼主:
能在线更改程序吗?

楼主:
钥匙口一般都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能在线更改程序的,在CONVER栏有该功能

楼主:
GPPW的编程软件中好象没有CONVER菜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