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8):
大家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单相电机与三相电机的区别有哪些?
    2、这两种电机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它们绕阻的好坏?
    3、在电机运行时,进行变频调速对电机是否有影响?

楼主:
调节电机频率主要是调变频器的频率值的大小,不知φm指的是什么?

楼主:
三相电机好坏的测量,是每两个端子间的电阻都相同吗,阻值一般在什么范围内,例如,2KW的电机三相间的电阻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A:
建议去看一点有关电机学的书,фm是指磁通,变频调速对电机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主要应配置变频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