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1-29):
ORMON的PLC采用无协议通讯,请问各位是否不能用上位计算机用编程去控制PLC?来信请寄WUJIONG88@SOHU.COM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作为控制,要使上位机能在运行时间中保持正常,否则,别用上位机作控制

楼主:
谢谢心情,PLC 端口设置成无协议通讯后,实际上PLC充当了上位机的角色访问其它设备,它将按PLC程序来发送指令访问其它设备。不过我只是想读PLC中的DM区的数据,能行吗?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按PLC编程手册的指令格式,向PLC发送读取DM地址的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