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2):
我买了个USB>232的转换接口,在台式机上装上驱动后是COM3,在笔记本上装上驱动后是COM5,只能用GPPW,可我要用FXGPW,怎样能将串口号改成3或4呢,有没有哪位也碰到过这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更改COM口地址

网友B(2003-05-05):
你的通讯有没有问题啊?
能回个信吗?

jma@163.com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端口>USB-TO-SERIAL>属性> 端口设置>高级----更改端口号OK
(wi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