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2):
PLC:西门子S7-400,CPU:416
目的:将原来的5个FC块分别进行修改后,然后download到PLC中。

问题:在修改完程序后,在download到PLC时,有2个较大的FC块无法download。
原因:load memory (RAM) 空闲空间过少,无法装载要写入的FC块。

存贮器分布:
load memory (RAM) : 16K (目前已用了约98%)
load momory (EPROM): 104K (目前用了约40%)
work memory (RAM) :  512K (目前用了约30%)

请教:
1、我如何才能将load memory's RAM中的程序块转移到work memory中,以便释放空间、写入新的程序块。S7-400好像用户在写程序时,他一定要先写到那块很小的RAM卡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设置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2、现在我应该怎么做?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机器瘫在那里,我急死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先感谢下!!!

网友A:
把FC拆除了,变的小点看可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