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2-12-03):
你们好
  要怎么让6伏电变成3伏用。

网友A:
最简单是使用三端稳压管,或用几个稳压二极管串联。

网友B(2003-01-11):
將變壓器換成3V 的就OK

网友C:
串联两个相同的电阻就是,每一个上面不就是3V吗?

网友D(2003-04-05):
你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E:
串联4个1N4007。

网友F(2003-07-07):
1N4007?是何标准的元件?

网友G:
1n4007--二极管也

网友H:
先说说多大电流,如果电流大,可以考虑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管

网友I:
lm7803
7803

网友J:
用二极管或电阻即可

网友K:
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直流可以串联二极管,硅管的电压降为0.7伏。交流最方便的就是换变压器了。

网友L: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M:
首先要确定输入和输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N:
采用串四个1N4007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

网友O:
用三端稳压管就可以搞掂了。

网友P(2003-08-18):
如果电流很小,就用电阻做个分压电路就行了,我就做过这样是电路,用得很好啊

网友Q:
若是交流电最方便的就是用变压器,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为2:1;若是直流电,在低电流情况下,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一个三端稳压器,型号有LM7803或者LM317,若是大电流就要加电流扩展,一般是在三端稳压器的基础上加大功率三级管。

网友R(2003-10-06):
顶楼:
     下次说清楚点,比如你的6v是ac or dc,最终结果3v是ac or dc,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S:
我只用过最低的三端稳压集成块LM7805/LM7905,好像还没有听说过LM7803,不知是否有LM7803?请教,谢谢!

网友T:
我也第一次听说有7803的三端器件,网上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如果有还真不错,用在随身听很好。

网友U(2003-12-10):
有没有7803,给我也找一个

网友V:
从来没听说过有7803

网友W:
电流小的话可以用三端稳压,如果电流大的话要用DC-DC模块

网友X:
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Y:
我出差到北京,去了2次中关村的知春电子,问遍了,没有7803!

网友Z(2004-02-09):
看是交流还是直流,交流用变压器,直流小电流用可调的三端稳压管,大的用稳压管和功率管配合就好了.看看实用电源电路的书就好了.

网友AA:
嗨,买不着7803不要紧,可以自己做一个呀。用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加一个npn的三极管,射极输出。带载能力由三极管决定可以选大也可以选小。
总之,可调电源的组成方法特多。
我非常喜欢采用的方法是,用1N4007串联的方法,得到降压的电源。看了本楼的议论,感觉这种方法并不是我自己的“专利”呦。

网友AB(2004-07-22):
一只LM7805后面串三只IN4007搞定!电流可达1.5A不用担心电流问题了!呵呵!

网友AC:
我孤陋寡闻,做了8年电子没有见过7803!!

网友AA:
那不要紧,市面上见不着7803,可以自己命名嘛。用AB胶(914)自己封装一个自制的三端稳压器,然后冠名为7803,这很爽呀。是个“厚模”电路,过去挺时兴的。

网友AD(2004-09-23):
你好想没有说清楚,DC OR AC?

网友AE:
11楼,7803是你造的?

网友AF:
这是问题还是开玩笑呀?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你们好
   要怎么让6伏电变成3伏用。
问题不清楚啊,是交流还是直流?要求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AH:
引用 网友E:
串联4个1N4007。
大电流用变压器划算!

网友AI:
采用电荷泵在加反馈装置,调节电阻和电容,可形成稳定的3v电源。

网友AJ(2004-10-25):
把两个3伏的用电设备串联使用。
怎样,够笨吧!不过笨办法也是办法,只要是办法就行。

网友AK:
查一下资料吧。
用LM317就可以搞定。

网友AL:
引用 网友R:
顶楼:
      下次说清楚点,比如你的6v是ac or dc,最终结果3v是ac or dc,问题就好解决了。

不同情况,不同方法;
楼上的方法只针对某一种情况

网友AM:
想不到上各楼主,越来越高明,真叫人佩服佩服,请多多指教,

网友AN:
直流还是交流?电流多大?

网友AO:
用DC-DC转换器

网友AC:
为我的无知道歉。前几天在一台鬼子的设备上看到了一个7802,既然有7802,那么应该有7803了!在这里向11楼的兄弟道歉!

网友AP:
1117 3.3V

网友AQ:
通过两个相同的电阻串联分压来实现!@!!!!!

网友AR:
俺搞电50年了,俺告诉you,买两块1.5V串碾。

网友AS:
引用 网友AR:
俺搞电50年了,俺告诉you,买两块1.5V串碾。
恩 牛

网友AT:
10楼的兄弟说的对
先说说多大电流,如果电流大,可以考虑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管

网友AU(2005-06-03):
不管AC.DC,换个变压器一切OK

网友AV:
引用 网友F:
1N4007?是何标准的元件?
晕,连这也不知道?

网友AW: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7803,给我也找一个

网友AX:
不要再吵了。
楼主可能死了,让它安息吧!

网友AY:
LN4007都不知道是什么,你会不会电子技术呀,

网友AZ:
搞不懂这也加钻!!

网友BA: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串联二极管的办法来降压,串四只IN4007二极管,输出电压大概是3.2V左右

网友BB:
楼上所说的是直流变直流还是交流变直流呢?如果6V的直流变为3V 的直流用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就应该选DC-DC的IC来控制,它输出的电压比较平稳

网友BC(2005-07-25):
你的看电流选型呀

网友BD:
如果是交流电,则很容易,采用变压器就行了;如果是直流电,可以采用稳压器件,或者是分电路.根据需要采取合适的方法,问题总可解决的.

网友BD:
如果是交流电,则采用变压器就很了;如果是直流电,则可采用稳压电路或分压电路,根据具体需要而定.

网友BE:
看了这么多高手的发言,学到了很多知识呀

网友BF(2005-08-25):
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G(2006-02-01):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H:
交流用一个1N4007整流就可以了,直流可用3端稳压,或加电阻.

网友BI(2006-03-06):
楼主说话太模糊, 交流直流也不知,电流大小也没讲,先问楼主作何用,然后再论方与圆。

网友AH(2006-08-08):
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BJ(2007-02-21):
6伏电压是交流还上直流
交流可以用变压器
直流可以分压\开关电源\线性调压等

网友BJ:
交流\直流不一样

网友BK(2008-12-25):
没有讲明多大的电流啊。怎么好说呢?

网友BL:
第一想到的是串电阻,但电流限制 你没说啊

网友BM:
加精贴果然厉害,领教了。

网友BN(2010-03-14):
管他交直流,给2个方法不完了,每个人都来这么一句